楼主(2008-07-24):
我们的电机开机是空载运行平稳,但加上负载后大概半小时后电机电流不稳,
导致电机速度不稳,电机是160Kw,调速装置用的是西门子的6RA70,设备在上找不到
问题,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请问电机在电流不稳定时的电流是多大?一般西门子直流驱动器参数设置正确(做过必要的优化),古怪的毛病很少出现的.

楼主:
平时是70,不稳定的最大电流是420,超过额定电流(400),已经做过优化了,今天换了装置
还是不行

网友B:
首先要看电枢电压是否稳定
一般情况下电压稳定电流不稳多半是负载造成的
如果是电压不稳的话问题就处在调速器上或是反馈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