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4):
wincc死掉后如何进行wincc系统复位
有时候wincc或莫名起名的死掉不动了,很多人都是去杀进程,但这样会有一些莫名奇妙的问题出现,其实从wincc6.0后西门子提供一个复位的方法:
点开始->运行->cmd,进入命令行模式,然后输入reset_wincc回车,所有和wincc相关的进程就会全部复位,然后你就可以重新打开wincc了

网友A:
這樣做?那麽請樓主真該好好規劃一下了,否則現場失控的話,等鍵入Reset……后,恐怕已經“一塌糊塗”了。

网友B:
所以,上位机还是不要参与控制的好,电脑容易出好多软的故障,不象PLC硬件故障那样容易检查和处理。

网友B:
楼主的方法有效,经常WINCC退出运行时不能彻底关闭,导致再次运行时无法正常启动运行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就只能重新启动计算机了。此时楼主的方法非常有用。
而要是在正常运行时WINCC死机,就不能简单的用此方法处理了,一定要把系统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