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4):
1、          西门子s7-300
当用cp5611网卡进行和cpu314(6es7-1ag13-0ab0)进行通讯时,sf灯常亮时?
解决方法:既在下载完硬件后灯亮时,要保持网卡和cpu处于连
接状态,单击硬件中cpu选中后在菜单栏中点击plc选项,选择模块信息就可以看到cpu的所有信心。也可以在simatic管理器中点击plc选项,选择诊断/设置中选择硬件诊断,就可以看到cpu的所有信息了。
2、          ai模块出现上溢出既出现7fff?
解决方法:这种情况是现场有干扰,就是把所有通道中的负极进行短接,以8路的为例,1脚接l,20脚接m,2、3是一组,4、5是一组,6、7是一组,8、9是一组,10和11短在一起,12、13一组,14、15一组,16、17一组,18、19一组,把3、5短一起,再把5、11短一起,如果还不行就把11、20短一起。
3、          ao模块的正确接线?
以两路的为例,电流输出为3、6一组,7、9一组,1、20为24伏电源接点。设定为4-20毫安,测量出25毫安说明输出接线部分有短路的地方,25毫安是短路电流。在模块接点处应接一个设备把表串在其中进行测量。
(转载)电世界博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