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4):
各位大虾,我想问一下,我想通过按钮代替触摸屏设定时间,怎么编程啊
比如有一个设备的运转需要时间控制,按钮1表示设定时间为10秒,按钮2为20秒,按钮3为30秒,这个程序应该怎样实现呢?

网友A:
用MOV指令把X1(10秒)、X2(20秒)、X3(30秒)的K10、K20、K30转移到1秒时间继电器的“设定值”里去,还可以用“加一”“减一”指令改变时间,如果输出点有多余还可接一个8段数码显示管就更直观了。具体可到《想学PLC的进来》帖子里来参加提问和讨论: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帮我啊,是这样的,就像微波炉加热一样,
按钮1,表示加热1分钟,
按钮2,表示加热2分钟,
这个过程怎么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