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4):
   firmware又称为固件,是mc的系统文件,打一个比方来说,其就相当于一台电脑中的操作系统,电脑要运行不能缺少操作系统,而mc要按ssv配置文件控制伺服系统也不能缺少firmware。kollmorgen公司会不定期发布一些firmware来改善或修正其伺服控制器mc的功能,用户可以向该公司购买来修正自己的mc。
更新mc的firmware需要用到winignite软件,下面介绍利用该软件更新mc的firmware的步骤:
1、点击motionlink主界面中的“terminal screen”图标(最左的屏幕图标)
2、进入terminal screen窗口,依次输入下述commode 0,password he110和clreeprom命令,清除eeprom,为firmware下载做准备(在清除eeprom时,有时会出现“err 5 under voltage”信息,说明清除不成功,请再次依次输入这三条命令即可)。
3、打开firmware下载软件winignite,点击“advanced”按钮:
3、在“advanced options”窗口中,点击“add”按钮添加firmware文件,勾选“use the specfic address”,并在下拄菜单中选定mc的地址(即保存mc的ssv文件第三步记的地址)。点击“ok”返回原始画面。
4、点击“start”按钮,下载firmware到mc中。
注意:在下载firmware到mc的过程,严禁按“exit”按钮退出,在传输过程中要严格保证通讯的畅通,否则,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如在传输过程中退出,再下载firmware时,会发生找不到地址的情况,从而导致无法完成下载)。如在传输过程中因为发生了某种情况,如通讯故障,错按了“exit”按钮,导致传输中断,此时的处理方法见《 》。
5、下载完成后,信息栏会提示“传输成功”,按“exit”按钮退出。在下载firmware过程中,led显示e,下载完成后,需要重新送电再进行下一步工作。

网友A(2023-09-08):
请问,在连接和刷新的时候DIP开关怎么设置,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