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4):
请问各位大侠,我想自己做一个可三维移动的加工平台,其中至少能实现X、Y两维平面任意曲线运动,目前电移台、步进电机和控制器都有,请问如何在x、y平面上实现刀头按cad图形轨迹运动

ps:数控系统中(如simens840d等)是将图形转成g代码,小弟如果也想实现这样的功能,是否可以vb做个软件实现呢,还是也要配个数控系统,小弟新手,谢谢各位解答,也可以QQ或发我邮箱  qq:4284550  email:cornership@yahoo.cn  谢谢!

网友A:
这个论坛可能对你有帮助,http://www.cdle.net/bbs/index.asp?boardid=28&page=1那里的高手太多了。

网友B:
我是用delphi编写控制软件,读入dxf文件,转换成我们控制器的命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可能对你有帮助,http://www.cdle.net/bbs/index.asp?boardid=28&page=1那里的高手太多了。

hehe,你的ID是多少啊?
我也经常在那边晃悠~
有个网友还送了我一块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