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5):
正在做一台非标设备,遇到了如下问题:使用了五个自复位带灯按钮,分别用作自动(循环),单次(循环),单步,启动和停止五个按钮功能,均为常开连接.还用了一个20点的OMRON  PLC,可是不知道按钮上面的灯该怎么样连接,如果与PLC输出点连接,可是又要用去PLC的5个输出点,这样只剩下3个输出点显然不够(至少还需5个),在不更换更多点PLC的情况下,如何接线能解决这个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你说的还至少要五个点输出,这些输出是接什么的,如果是接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就可以利用它们的触头。

网友B:
这五个灯表示plc内部的逻辑状态,只能由plc来控制输出,直接的外部接线是不行的。
自动(循环),单次(循环),单步可以合并用两个点控制,启动和停止可以用一个点来控制。中间加继电器

网友C:
自复位带灯按钮的灯是可以直接接到按钮的触点上的,它代表按钮的状态。当某按钮按下(锁住),灯就一直亮着。这也说明PLC 的相应输入点一直处于“ON”状态。当按钮再按,开关断开,灯熄灭了,就说明PLC的这个输入点处于“OFF”状态。根本不需要占用PLC的输出点。

网友D(2008-11-19):
这个必须要用PLC输出点的,要不然怎么知道哪个动作了,用锁住的,不好用的,换下一个你就要把这个按钮再按一下呀

网友E:
怎么说必须要用PLC输出点呢。。没必要啊。。2楼说的没错,,可以用继电器或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不管你PLC输出点接的是什么。。有线包总得有触点,除非你直接接负载比如一个灯泡、蜂鸣器之类的。。没有触点你可以在这个负载上面并联一个中间继电器啊。。。

网友F:
这种按钮的灯的回路是独立的啊,接触器的点也不够吗?

网友G:
楼上说的都对,各有各的特点,

不过带指示灯的按钮,内部的指示灯-----灯泡寿命不长,还是单独安装指示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