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泵并列运行,一台使用工频,一台变频运行,到底省不省电

楼主(2008-07-25):
如题

网友A:
在非满载情况下,会节省一部分。

网友B:
从原理上说是可以省电的,但到底省多少,靠计算很难与实际情况相符。可以用个电表单独接在这两台泵的进线上,不用变频器开一段时间、再接上变频器开同样时间,就可以做比较了。

网友C:
上面兄说的不错

网友D:
大哥说的不错

网友E:
还要看负荷情况,同意3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