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5):
伺服电机有位置命令控制模式(即发脉冲)和速度命令控制模式(模拟量电压输入)。
位置控制模式没有问题;
在速度控制模式下,我刚上电,ServeOn后,还没有发电压值,电机就缓慢地转动起来,为什么啊,请教高手...

网友A:
伺服偷跑
可以调整偏置试下

网友B:
驱动器没设置好吧?
FAULHABER产品代理

网友C:
模拟电压的零点漂移吧~~

网友D:
什么牌子的伺服呀?

网友E:
零漂现象.

网友F:
是零飘  调一下参数就可以

网友G(2008-09-03):
l零漂现象,将参数设定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H:
零漂现象

网友I(2008-11-07):
参数没有设定好

网友J:
是零飘现象,很正常的,要设置一下参数
具体的伺服手册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