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5):
各位大侠,小弟想请教一下,如何将触摸屏设置为主站!是在触摸屏的组态软件里设置还是在PLC编程软件里设置。请大侠们指教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A:
PLC编程软件中设置触摸屏?恐怕没有这个功能。

您只能在触摸屏中设定

网友B:
应该只能在触摸屏页面上设置吧,就像我们用电脑一样

楼主:
o  知道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只能在触摸屏里面设置

楼主:
我还想再追加一个问题:想应用HMI中的时钟控件功能来控制系统的开关机功能,是不是PLC也要带时钟功能的,然后在HMI上设置的时间会自动于PLC内部时间相比较,来确定是否到了开关机的时间。

网友D:
用HMI时钟的话,可以不用PLC的时钟,因些PLC不带时钟也可以;

网友E:
你只需要比较HMI的时钟就可以了;
一般年月日都是有HMI内部地址的,直接比较数值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HMI中的时钟了解了。我还想问问PLC的时钟应用:我的224xp,时钟的读写我现在知道,我想在我设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触发M0.0动作,大侠们能帮我举个例子吗?

网友F(2008-11-13):
直有在屏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