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5):
本人现有个项目要用到西门子PLC,以前没用过SIEMENS,比较熟悉三菱,OMRON;项目情况如下:
DI:200个左右  DO:100个左右,没有模拟量输入输出;另有一个一轴松下伺服电机(脉冲控制模式)控制器型号为:MDDDT3530003。通讯方面 有一个三菱触摸屏(RS422通讯)。
我得选型情况如下:
6ES7307-1EA00-0AA0       PS307                 2个
6ES7314-1AF11-0AB0       CPU314                1个
6ES7360-3AA01-0AA0       IM360                 1个
6ES7361-3CA01-0AA0       IM361                 1个
6ES7368-3BB01-0AA0       IM360/361连接电缆     1个
6ES7353-1AH01-0AE0       FM353                 1个
6ES7321-1BL00-0AA0       32点输入               8个
6ES7322-1BL00-0AA0       32点输出               4个
6ES7390-1AE80-0AA0       480毫米导轨            2个
6ES7953-8LG11-0AA0       128K MMC存储卡       1个
6ES7392-1AM00-0AA0      40针螺钉型端子         12个
烦请各位看一下该选型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第一次用 FM353模块  请大家帮我一下,熟悉得可以留下个电话  我联系你!
还有斑竹  为什么我以前注册得号  只是刚注册是能发帖  后来既不能发 也不能回,请帮我恢复一下    帐号为 :czq515

楼主:
还有  地一次用  SIEMENS得 PLC,  基本没什么概念,不知道跟三菱 有多大差别,FM353模块手册  我只找到英文版  看着比较费劲  哪位 有没有中文版.
还有   FM353模块  手册上写得 是  步进电机控制模块  用来控制伺服  哪方面可能存在问题,该模块得  使用方法  大致是个什么情况。
请大家 多多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我查了一下,您注册的czq515用户名,因为您的注册信息不详,故被限制了在论坛的发帖权限。中华工控网在网友申请注册后会有专人审核,如注册信息不详将不会通过审核的,所以注册时一点要填写详细的信息的。

网友B:
哦 知道了   我说这个号为什么又不能发了呢!下次注册个  详细得 ,谢!
还有  怎么光有人看  没人 帮忙啊   为了调动大家积极性  把我前段时间 用OMRON  PLC和OMRON触摸屏 配合写得一个 贪食蛇程序作为奖品,哪位 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发给他成么?谢谢  (上面是该 程序得截图)

网友B:
开始可以输入 数字  做位开始 蛇身长度   点开始  按钮   蛇开始走,用方向键可以控制  蛇运动得方向   到了边缘 会自动 从另一个方向出来    速度键  可以  加减  蛇运行得速度   控制蛇去吃  亮得灯   碰到后  蛇身加长一格!

网友B:
该程序  大概3000步   主要用到了 循环  跳转  数据移位   堆栈  和一些计算指令   !个人认为设计指令比较全  是个比较好得  例子程序 ,用来熟悉  学习PLC指令

网友C:
真是一个好东西,可惜我不懂!~~~

网友D:
好东西 怎么没人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