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5):
wincc怎么导入bmp  jpeg格式的图片  希望高手指教 我刚刚接触wincc 希望讲解的详细点

网友A:
画面中放入图形控件,然后再图形控件的属性中设置要显示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面中放入图形控件,然后再图形控件的属性中设置要显示的图片。

以上~~~
能说的更详细点么  控件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功能的吧 都是添加趋势报警的 我要添加一些图片啊 因为 wincc导入 图片格式只有wmf 和 emf 所以想直达如何 导入其他格式的图片的方法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B:
把图片复制到GRACS文件夹下,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网友A:
如果楼主多看看手册,然后实际操练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Step1:在画面中放置智能对象〉〉图形对象,出现图形对象组态选择框,如下图所示:

Step2:选择查找按钮,出现文档选择对话框,去选择要显示的图形文档名,如果文档类型列表内无相关格式,说明Wincc不支持,请执行通过第三方软件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