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5):
132kw的三相电机额定电流为240A.铭牌上还有lsf:276A,请问lsf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此电机厂家为无锡华达,用于空气压缩机。安装试车后发现电机发热,经常过流达到260A。询问空压机厂家。厂家表示lsf:276A为电机电流上限值。我查过很多网址和资料没有关于“lsf”的解释。并且“lsf:276A"是一个单独的铭牌,没有和电机的包含额定功率、额定电流、功率因数、型号等内容的铭牌在一起。请问厂家的说法是否正确?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各位高手你们怎么认为?

网友A:
有的定做的电机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