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指令

楼主(2008-07-25):
DMOV K6M800 K6Y000
请问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明白,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DMOV  32为传送指令

而K6M800 大多数不仔细看手册的初学者都会提问。

K6M800代表的意思是,首地址为M800,连续24位,也就是指M800~M823
同样,K6Y000会复杂一点,首地址为Y0,连续24位,具体地址需要看您使用何种系列PLC,FX系列为8进制,而Q系列则为16进制了。

K6----代表6×4=24
K5----代表5×4=20
依次类推,最大为K8也就是操控32位。

网友B(2008-10-06):
还有K1到K4吗?
我是新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呵呵;K1表示4位,K4表示16位,这个用MOV ,不用DMOV就行了;
超过16位的需要用DMOV;最大只能用K8  (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