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5):
各位大侠,帮个忙:我想知道PLC是如何连接触摸屏进行控制的,谢谢

网友A:
PLC是通过串行通讯(一般用232/385或322通讯)连接触摸屏进行控制的,除了有专门的通讯口以外,一般触摸屏都支持与PLC的编程口直接通讯。而且同一品牌的PLC和接触摸屏进行通讯的同时还有“穿越”功能即可以通过触摸屏的编程电缆对触摸屏和PLC 进行编程和监控。具体来说触摸屏有两个以上的通讯接口,其中一个接电脑(一般是RS232的)一个接PLC(要专用电缆)。编程可以PLC和触摸屏单独编程后再连接,有穿越功能的可以直接对PLC和触摸屏编程。

楼主:
真是太谢谢了, 又学到了一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