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5):
我使用的是 浙江华盾的VFD房

转盘电机型号:YJ23A5

额定功率:600   KW
额定电压:400   V
额定电流:1034 A
额定转速:672   r/min
额定频率:34     HZ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转盘给定转速与转盘实际转速不相符,比如:转盘给定转速是 137.0 转/分,而转盘实际转速才是 80.9转/分
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请各位师傅给解决一下,深表感谢。

网友A:
用速度反馈,也就是把测速数据与给定数据比较、以修改输出频率。一般发生转速上不去与变频器启动力矩不够有关。如果调整后还是上不去就要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功率。(变频器的额定功率是50Hz理想情况下的输出功率。34Hz输出时功率会减小20%左右,输出力矩更有可能减小50%以上)。

楼主:
开始的时候是正常的,就是在昨晚正常钻进过程中,司钻操作房内的转盘屏控显示面板上的变频器故障灯亮起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这是我的电话:13579484869     麻烦您能电话和我说一下   假如不方便,把您的电话留下我打给你也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