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7-25):
我在白织灯上串了一个电阻,一个可控后,灯的功率因素不为1了,变小了是怎么回事呀,怎样解决
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A:
不知你的功率因数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串入了电阻,降低了灯的电压

网友B:
是线绕电阻么?相当于一个小电感,会降低功率因数。

网友C:
一个可控后,-----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