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5):
我试过将状态位SM66.5设为ON但脉冲还是会继续输出   请哪位用过的兄台指点

网友A:
你用什么品牌(型号)的PLC ?应该有“禁止输出”、“脉冲清零”的指令的。如果你的脉冲是控制伺服的,那么伺服控制器的缓冲区不清零,你PLC 再清零也没有用的。查查输出后级还有没有残余脉冲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