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跳闸

楼主(2008-07-25):
各位好:
   家里有一只3匹空调刚开的时候总闸不跳,运行一段时间就跳, 而且是跳总闸,分开关不跳,不开空调一切正常.以前是可以用的,自从家里重新装修完后,墙壁敲过,就开始了这样的情况,那位高手能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A:
我建议你更换空开试一试

网友B:
是不是漏电的问题呢,查一下分开关以下线路。过载保护方面,看一下分开关是C型还是D型,C型是照明用的,D型是动力用的,其实关系不大。
也许是总闸容量不够
具体的我也是新手,说错了大家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