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6):
请问FX1S-30M定时器T从多少开始的,编梯形图时T应该写T多少呀

网友A:
中文理解能力有待提高哦……

贴图已经很好的说明了:T0-T31 32点100MS定时器,T32-T62,31点100ms/10ms定时器,T63 1点可累计定时器,也就是说定时器范围为T0~T63。

而内置电位器是干什么用的呢?

那是远古的时候,计算机还未用到PLC编程的时候,都是使用手持式编程器进行编程的时候,为了外部可以操控一个内部值,因此搞了两个模拟电位器,从而通过旋转电位器就可以获得0-255的内部值。

而随着计算机的发展,现在基本上都是使用Notebook PC进行编程,而操控内部值可以方便的通过软件去修改,为了方便用户,也就是为了兼容远古时候的用户习惯,因此小型的PLC上都没有取消模拟电位器,不过这个会在将来的PLC上被取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