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6):
我厂现在有一台丰田喷水机,经常断纬不停,外围光电探头;接进开关都换的新的,判断下来是主板问题。问题是开机后,一个小时左右开始断纬不停,板上没有明显故障,有高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光电探头没坏,就把主板换掉试试。

网友A:
没主板的话,把别台拆过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