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MOV指令使用请教

楼主(2008-07-26):
我想问一下就是欧姆龙指令的MOV后面的那个源字#0001,#0002,#0003,#0004是什么意思啊,代表什么东西呢,是BCD码还是一个常数,还是一个通道位置?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是常数吧

网友B:
16进制数

网友C:
对!
16进制数

网友D:
是10进制的数;

网友E:
十六进制啊

网友D(2008-11-05):
指定计时器或者计数器是十进制的;
如TIM 01 #100
那么定时器1设定值是10秒;
做为数据传到对应通道时为16进制;

网友F:
OMRON PLC里面的数据是可以人为定义的,如果你的系统设定成10进制就是10进制,如果设定成16进制就成了16进制了。这个可以用文本显示器观察得到。所以在设定数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才是。刚开始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也是好半天才明白的。
要知道你的机设定成了什么方式,连上电脑看一下就知道,很容易解决。

网友G:
需要结合你的程序看。
可能是数据给定,也可能是控制逻辑的需要。

网友H(2013-04-23):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转送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H:
那个MOV 1,IRO W50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H:
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以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