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6):
我公司有台施耐德AT38 75KW的变频器,在运行20分钟左右后就报OHF过热故障,经检查变频器风扇正常,外部环境温度也正常,负载也正常。求助高手如何去分析和解决,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重新设置一下,有地方的设置不正确
人生有三樂三心二意:知足常樂,自得其樂,助人爲樂!:信心、恒心、決心;創意、樂意。

网友B:
这种故障解决的办法就是:
换温度传感。

楼主:
我请教了好多朋友和网友,都觉得是变频器温感的问题.

网友C:
换个温度传感器试下,还不行么就是板子检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