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7):
请问电压互感器为什么不能短路?

网友A:
电压互感器的原理还是从变压器来得,低压侧短路的短路电流等于它的电压除以阻抗,会产生极大的电流而烧毁电压互感器。相反电流压互感器的次级是高压,所以不能开路,否则有高压危险。

楼主:
[原创]
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