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7):
请教各位三相四线制与三相五线制有什么不同?在设备接线是需要注意些什么,有这方面 的资料的话麻烦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四线比三线多个零线,五线比四线多个地线把它接到电箱壳上就是了

网友B:
三相四线是三条火线一条零线,三相五线是三条火线一条零线一条地线。这样应该清楚了吧。

网友C:
三相四线是接地也就是一条零线
三相五线是有一颗线接在箱内一地一零保护更加好一些

信息来自www.jx8090.com
精心电工技术论坛-国内专业电工技术论坛

网友D:
一个是零线,一个多个地线

网友E:
多个接地线

网友F:
一地一零

网友G:
在低压配电接地系统中有TN,TT,IT三种。
TN 又分为TN-S.TN-C-S.TN-C三种。
我们说的三相5线制用的是TN-S系统。三相4线可能是TN-C或者TT。
TN-S中中性点N和保护线PE是分开的。就是五线了。
TN-C中中性点N和保护线PE是合一的,即PEN线。
TT系统中不设保护线。电气设备外露的导电部分于系统的任何接地点无关。直接接地即可。
所以遇到4线的情况要分清是TT还是TN-C。再区别对待第四线。
具体的你可以找找有关接地的理论书籍。或者电气设计手册中的接地部分。

网友H:
一般安全等级高的场合都用三相五线制,像加油站’浴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