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7):
求教:本人用在F930上设定一个数值输入,单位是秒,寄存器是D10,我如果要设定1.5秒,PLC用定时器用是T1,T1=K15,设定值在PLC怎么转换,还是真接在触模屏上设定一下增益2为10就OK了?谢谢各位兄弟姐妹!!表情  PLC是FX1S的,

谢谢各位,这个不是什么问题的问题,本人已了解1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PLC

楼主:
三菱FX1S的,做不了浮点运算的

楼主:
本人用十进制整数,在PLC里面把在触模屏上的值X10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触模屏上输入1.5就不会读进PLC了,是不是要在触模屏参数中设定一下增益就能办到了?

网友B:
直接在F930上输入15就行了;
或用带一位小数点的也行;对应的就是1.5;

楼主:
俺真是简单部题复杂化

网友C:
在930上输入15。

网友D(2008-11-13):
1s做不了浮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