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7):
一台设备用profibus和主站连接,设定及硬件组态均正常。只是有时候从站开机后会无法找到,重复开机几次就又可以了。
不知道是接线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请指教。
另,其他从站没有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A:
差一下 你的终端电阻 打到相应的位置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