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7):
三相160KW电机在正常运行时前端轴承处冒烟(白色)
请教是那些原因造成的??
电压 电流 正常 电机无异常响动 前后端加注润滑油才6天(比较好的品牌乳白色)甩出的润滑油发黑有焦臭味
发现停车后 电机可以再次正常启动!
谢谢!!!

网友A:
既然还有油甩出来是不是油加多了,或者是油的质量不行

楼主:
这里都是动笔的没有动手的吗??

网友B:
你最好是看看资料,应该加什么类型的润滑油,不同的润滑油的工作温度相差可能很大

网友C:
如果电机无异常,选择相应的润滑油,重新适量加注即可。

网友D:
润滑油类型不对,加注量过多,加油时没清理干净。

网友E:
这个电机用的什么轴承?

网友F:
遇到过一次,

用润滑油,电机发热厉害,

不用润滑油,反而没事了,也没明白为什么

当时好像是45KW,2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