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H值的控制?

楼主(2008-07-28):
请教一下关于PH值控制的问题:

现在系统中 PH值可能在1~12之间变化
反应槽中两个进管,一只管在不停的进酸水,另一只管通过调节阀控制开度加碱
现在需要控制PH在7.5~9之间

问题是:酸碱有个反应过程中,PH值变化很小很慢,待反应过后PH值变化很快,控制不当,PH值很容易就突破10或者降到以下

请教各位有没有比较好的控制方法?

网友A:
你槽中间没有搅拌吗?我们给药厂做的都是用PH计测量,然后用计量杯自动补的,效果很好。能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

网友B:
这类简单的化学反应是可以计算的,通过流量就应该可以控制的吧,化学是外行,以前的一点记忆,不知道对不对,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