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8):
气动肌腱的特点:
初始力比同缸径的传统气缸大10倍;
即使在重载情况下,动态特性好;
无移动机械部件;
慢速移动时也无跳动和爬行现象;
无需使用位移传感器;
密封良好,分隔驱动器内空气和周围空气;
适用于充满粉尘和污脏的环境;
结构坚固。

工作方式:
气动肌腱是一种拉伸驱动器,它模仿自然肌腱的运动。气动肌腱由一个收缩系统和连接器组成,这个收缩系统由一段被高强度纤维包裹的密封橡胶管组成,纤维形成了一个三维的菱形网状结构,当内部有压力时,管道就在球面方向上扩张,因此产生了拉伸力和肌腱纵向的收缩运动。拉伸力在收缩开始时最大,并与行程成线性 比例关系减小。气动肌腱的可使用工作行程高达其额定长度的25%。

气动肌腱主要被用于单作用气缸和气弹簧使用。

气动肌腱只能用作拉伸驱动器,球面方向的扩张不能用于夹紧,因为收缩运动引 起的外部摩擦可能损坏肌腱。

力和负载关系:
气动肌腱的额定长度是在无压力、无负载的情况下定义的。它相当于接口间可见的那部分肌腱的长度,当气动肌腱受外力作用预拉伸时,它就被拉长了;另一方面,当受压时,肌腱收缩,其长度减小。

单作用驱动器
在简单的情况下,气动肌腱用作单作用驱动器,负载不变,假设气动肌腱上该负载一直存在,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肌腱将从原始状态被拉伸一段长度,这是考虑气动肌腱技术特性的一种理想工作状态;当加压时,气动肌腱在预拉伸状态下有最大的输出力和最佳动态性能,并且耗气量最小,在这种情况下,可用的力也最大。如果要求气动肌腱在扩张状态时无作用力,首先就要加上用于提升负载的作用力,利用它的运动来移动作用力小的元件。
当外力发生变化时,气动肌腱像一根弹簧。它与力的作用方向一致,对用作“气弹簧”的气动肌腱而言,预拉伸力和弹簧刚度都是变化的,气动机件在常压或体积不变的情况下可用作弹簧,这些气动肌腱会产生不同的弹簧特性,这使得它可很好地适用于具体应用。
典型应用:

用于纸板箱打孔的驱动器                                          气动肌腱动态性好,动力强劲,能产生很好的打孔效果,使用偏心杆可进一步增强这些特性,通过两根机械弹簧实现耐磨系统的复位。

用于标签冲孔的驱动器
气动肌腱重量轻且没有移动部件(如:活塞),因此具备很高的循环速率。这种简单的结构—使用两个弹簧对一个肌腱进行预拉伸—替代了使用气缸使要用到的复杂的滚轮杠杆夹紧系统。在可能的范围内将频率从3hz提高到5hz。

用于切割塑料型材的飞刀驱动器
气动肌腱的各种性能在该应用中得到了理想运用:行程开始时能立即迅速加速,确保有足够大的力分割塑料型材,同时内置软停止装置可使飞刀平稳到达终端位置。

用于卷绕设备的制动驱动装置
无摩擦的基建可使卷轴匀速、缓和地制动,以确保在恒定速度下进行高精度卷带。使用比例控制阀进行控制。

用于自动研磨机上计量分配的驱动器
由一根弹簧进行预拉伸的肌腱可无跳动且匀速地打开和关闭计量阀,这确保了研磨材料的正确计量,使用比例控制阀进行控制,它可以根据研磨机的皮带速度调节颗粒数量。

用于卷绕过程中的走带纠偏控制
目的:无摩擦驱动器,具有快速响应特性。
解决方案:气动肌腱。传感器检测到边缘不对齐时就用2个气动肌腱替代活动标架上的转轴,这意味着走带边缘是100% 对齐的。

简单的提升设备,用于处理混凝土板和车轮辕
只需调节压力即可实现中间位置,通过手柄式阀为气动肌腱加压或泄压,使工件按要求提升或者下降,气动肌腱长度可达9m,适用于各种场合。

用于自动送料单元的驱动器
气动肌腱可以进行旋转动作,就像人体一样,屈肌和伸肌驱动齿轮,该齿轮可以将送料单元旋转120度,通过调节压力,比例方向控制阀可实现中位控制。

棘爪的驱动装置
不受污垢影响的气动肌腱因其重量轻、关闭夹头时作用力大而成为棘爪的理想驱动装置。气动肌腱完全封闭的系统适用于仓库环境,甚至在恶劣的条件下使用也不会影响寿命。

用于分类装置的驱动器
气动肌腱速度快,加速性能好,是传输过程中实现分类的理想驱动器,由于响应时间短因此循环速率大幅提高。

用于振动送料斗的驱动器
在送料过程中,送料斗和储存仓容一发生堵塞问题,气动肌腱可以方便的在10到90hz之间无级调节一个气动振动器,这样就确保了持续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