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8):
请问Q系列的PLC输出模块的输出点没有通过中间继电器输出,而直接接到塔灯(24DC)上控制合理吗?因为这样的控制模块的输出点常损坏,该怎么做呢?

网友A:
不加中间继电器的话,当负载电流过大或负载短路时对应的触点会烧毁;

网友B:
同意楼上,支持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打开plc把损坏的继电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