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8):
小弟请教两相电动机反转怎么改啊!

网友A:
两相?????     哪两相??

网友B:
改变电容和电源进线的接线方式可改变转向,但要求两绕组相同才不会减小力矩。

网友C:
如果启动绕组和主绕组相同,可以把接电容的那根改接到电容的另一端即可!如果启动绕组和主绕组不同  可以把启动绕组或者主绕组其中之一掉个头即可!

网友D:
电容启动的把主副线圈对调一下;

网友E:
把电机反一下

网友F:
有图比较形象点哦。。。。。

网友F:
上面说的都是单向电机正反转啊。。。

[求助]两相电动机反转怎么改
小弟请教两相电动机反转怎么改啊!

搂主可能问错了吧,  应该是单向电机吧????

网友F:
单相电机有好多种,实行正反转的方法不一样,我给出是常用的电容运行单相电机的方法。
主线路用两个接触器,选用有4个主触点的,用CJX2或者cj10-10,单相电机容量一般不大,都能满足。
正转接触器4个主触点单相电源并两组,反转接触器也并上,但是反转接触器一组单相电源相线和零线倒一下。电机有4个线头,2个是主绕组,2个是副绕组。主绕组接到正转接触器一组电源上,副绕组串个电容接到另外一组上。反转接触器主绕组、副绕组接线一样。区别是反转接触器副绕组串电容的电源相线、零线和正转调了个位置。
通过倒换副绕组电流方向,改变旋转磁场方向来改变电机旋转方向。

网友G:
LZ我想对你说的是没有两相电路,也没有两相电机,我读书时就听老师说过没有两相电.你说的可能是380V的电机吧.怎么可能出现两相电机,有单相和三相的,有220和380的没有两相的,哪天和他人说真是会给外人笑.

网友H: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改变转子的方向,一种是改变启动绕组接线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