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设计图

楼主(2008-07-28):
设计要求如下:三台电机M1、M2、M3,当M1启动时间过T1后M2启动,再经过时间T2后M3启动;停止是M3先停止,过时间T3后M2停止,再过时间T4后M1停止。
请帮我设计一下需要几个什么型号的时间继电器。先谢谢了!

网友A:
T1,2,3,4 的时间?强电控制还是弱电控制?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用一个PLC,如果用时间继电器的话要4个时间继电器,二个中间继电器,加三个交流接触器,二个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C(2008-11-13):
最简单的办法用一个PLC

网友D:
PLC价格高啊?要考虑开消啊?

网友E:
用PLC 这样简单 接线也简单。用定时器的话 呵呵 有点麻烦 。也可以实现,也很容易

网友F:
要是再搞不定的话就找我吧,我帮你搞。
专业,专注,专心

网友G:
可以考虑西门子的LOGO相对便宜!

网友C:
就是顺序启动和停止的电路啊!
没有循环就简单

另外按钮不会是用一个的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