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8):
一般的电瓶车都有四个电池,运行时间长了,有个别电池会充不进电,更换同型号的新电池后发现电瓶车运行或充电时有电池发热比较严重,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更换电池应该是哪个坏换哪个还是要把四个都换掉呢?

网友A:
一般都是整个4个都换掉的.... 电池串联后使用的,如果单单换一个或二个对整体性能有影响,比如说有的电瓶有过冲现象,而有的电瓶可能电还没冲足.

网友B:
应该是4块电池一齐更换

网友C:
新电池与旧电池的电源内阻不同;每块电池的内阻也不同;

楼主:
但只坏一个的话,四个一起换觉得不符合经济原则,还有更好的方法或这方面的处理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