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8-07-28):
TO K1 K17 HO K1,是什么意思呢?我看了指令,知道是PLC和第一个模块之间写数据,谁能把这个指令详细的给我讲下呢?谢谢。这里的H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FROM/TO是三菱对特殊模块的专用编程指令;
这个具体的意义要看PLC后面的那个模块;
H0就是16进制的0;

网友B:
从1号功能块指定为H0(H0就是16进制的0;)的数据缓冲区首址读出1个字的数据,
写到以K17为首址的软元件中去!

网友B:
我说的是三菱PLC   FX2N-48MR,,,前面的K1就是1号块

网友C:
是将BFW#17的数据通道写入1#模拟量模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