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08-07-29):
现我要选一个电机,通过其正反转来控制仪器的左右移动,功率是1.1KW,动作比较频繁,那么我应该选用什么电机比较实用呢?本人初步选定直流电机,可是电压又不好解决了,1.1KW的直流电机好象是180V的直流电压吧!大家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频繁到什么程度,一分钟要正反多少次。

楼主:
没那么多,一天大概二三十次吧

网友B:
一天大概二三十次?这样的普通电机就行了,.

网友C: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选直流电机?什么样的仪器?不怕震动吗?要不要调速?

网友D:
一天2,30次也叫频繁?

网友E:
用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好了,一天才转换30次根本不算频繁。用直流电机即使解决了电源问题,今后使用中的维护也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