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9):
我所在的单位因为错峰用电 在停电的时候只能用发电机发电 可能是发电机的功率不太够吧 发电的时候 有一台折弯机的一个交流接触器不能正常吸合 吸合不到位(交流接触器是24V)

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这样子 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呢 谢过了

网友A:
换成直流的试试

网友B:
把发电机的功率增大呀?否则就不光是交流接触器的问题了?电动机和折弯机及所有的,,,,,,

网友C:
再增加一个发动机

网友D:
兄弟你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不过我们公司的发电机,是5T桥式吊车,和卷板机一起用时,发电机就狂冒黑烟.你应该是发电机功率不够的问题.

楼主:
我想再问一下 能不能加一个调压器 把电压调高呢?

网友E:
主要是发电机所发出的电不是稳定的,他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还有长时间冒黑烟就是发电机在超负荷使用,应该减少一下用电负荷。

楼主:
这么大一台机 不知道怎么换阿

楼主:
有没有一些便宜一点的办法阿
增加一个发动机 超级的贵阿

网友A:
要不发电时尽量少用电

网友F:
在控制接触器线圈的按钮触点的电源则并接一个电容器,即在接触器未工作时电容已通电,按下按钮时电容也向接触器线圈供电,电容有补偿线圈感性电流提升电压的作用,具体用多大电容实际试下。还有你可测一下系统的功率因数,如果低于发电机的额定功率因数,应考虑用电容补偿,这样可提升系统电压。

网友G:
这样情况,最好设备不要使用!!!主要是发电机输出电压不稳,电压低,电流变大,对用电设备影响很大!!

网友H:
呵呵,这个问题我碰倒过.其实也很好解决.只要在主电路中并联一个线圈电压为12V的同样大的接触器和一个线圈电压12V的时间继电器就行了.即启动时12V的接触器先吸和,待设备快到额定转速后再切换到24V的接触器就行了(一般2-3秒就可以了,具体时间自己定)

网友I:
把控制变压器的输出端电压调高点就可以了

网友J:
将24V的交流继电器更换成直流24V继电器,再继电器的电源端做一个整流滤波电路,电容大点就稳定些!

网友K(2008-08-30):
“把发电机的功率增大呀?否则就不光是交流接触器的问题了?电动机和折弯机及所有的,,,,,,!”
言之有理!接触器不吸合,电压低于70~80%了,可以强制吸合,电动机不能在这么低电压工作,否则很容易OVER,领导要打p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