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9):
我现在用51单片机写一个程序,用计数器0(T0)作为一个16位的计数器(方式1),计数范围1~65536,用中断使其停止计数。程序流程如下:
打开中断,启动计数器。在某一时刻发生了中断,这时计数器刚好计数到60000,也就是说T0(TH0和TL0)中的值是60000,那么,我现在想把T0中60000这数取来出,然后用七段码来显示出来(显示也是60000),不知该如何做?跪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小女子感激不尽!!!!我的E-MAIL是:honeytekw@126.com  谢谢!!

网友A:
读内从8AH和8CH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内从8AH和8CH的值

请问怎样将8AH和8CH中的送去显示?谢谢!!!

网友B:
高手们到哪去了?给小妹妹解答一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读内从8AH和8CH的值

请问怎样将8AH和8CH中的送去显示?谢谢!!!

要看你和七段码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D:
连接原理图
以下为汇编程序:
;工作过程:当INT0有中断脉冲输入时,开始对T0计数输入口的信号计数,
;  当INT1有中断信号时,停止对T0口的计数,并把此次计数值送显到五位LED管
LEDX EQU 30H ;指定轮流显示5位LED的轮流数表志寄存器
LED EQU P1 ;LED显示的输出口
LED01 BIT P1.7 ;个位共阴极数码管的公共端
LED02 BIT P3.7 ;十位
LED03 BIT P3.0 ;百位
LED04 BIT P3.1 ;千位
LED05 BIT P3.5 ;万位
LED1 EQU 31H ;待显示的个位计数数码值
LED2 EQU 32H ;...十位
LED3 EQU 33H ;...百位
LED4 EQU 34H ;...千位
LED5 EQU 35H ;...万位
X1 EQU 36H ;16进制计数值高位
X2 EQU 37H ;16进制计数值低位
;======================================================================================================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3H
LJMP RUNINT0
ORG 000BH
LJMP RUNT0
ORG 0013H
LJMP RUNINT1
ORG 001BH
LJMP RUNT1
ORG 50H
START: CLR A
MOV LEDX, A ;指定轮流显示5位LED的轮流数表志寄存器
MOV X1, A ;计数值初始清零
MOV X2, A
MOV LED1, A ;置初始显示计数值为00000
MOV LED2, A
MOV LED3, A
MOV LED4, A
MOV LED5, A
MOV TMOD, #15H ;设置T0为计数方式1,T1为定时方式1.
MOV IP, #00000100B ;INT1中断为高优先级
MOV IE, #10001001B ;开总中断及T1,INT0允许
MOV TH0, #00H ;置计数器0值
MOV TL0, #00H
MOV TH1, #0F8H ;重置T1初值4mS=0F830H(主频为6MHZ时,五位显示完毕共需20MS,即50HZ的显示频率
MOV TL1, #030H ;
SETB TR1
;#############################################################################################################################

;===================================================================================================================
; 主循环程序(也是按键查询程序)
MAIN: MOV R0, X1
MOV R1, X2
LCALL RUN5BCD
CLR TR1 ;暂时停止轮流数码显示的计时,以免误读正在转换中的不正确的显示值
MOV LED1, R2 ;存转换好的个位数码管值
MOV LED2, R3 ;..........十位
MOV LED3, R4
MOV LED4, R5
MOV LED5, R6
SETB TR1 ;恢复轮流数码显示的计时

;这里放用户的其它程序,比如按键查询等
;...............................
;................................
LJMP MAIN
;$$$$$$$$$$$$$$$$$$$$$$$$$$$$$$$$$$$$$$$$$$$$$$$$$$$$$$$$$$$$$$$$$$$$$$$$$$$$$$$$$$$$$$$$$$$$$$$$$$$$$$$$$$$$$$$$$$$

; T0中断程序
;(假如计数值溢出)
RUNT0: CLR TR0
MOV TH0, #0FFH ;
MOV TL0, #0FFH ; ;
MOV X1, #0FFH ;计数器溢出,置最大值
MOV X2, #0FFH
RETI
;$$$$$$$$$$$$$$$$$$$$$$$$$$$$$$$$$$$$$$$$$$$$$$$$$$$$$$$$$$$$$$$$$$$$$$$$$$$$$$$$$$$$$$$$$$$$$$$$$$$$$$$$$$$$$$$$$$$$444
; T1中断程序
;(4mS到了显示一位LED)(5位数码管轮流显示的定时器每隔4mS轮流点亮1个数码管,)
RUNT1: MOV TL1, #0F8H ;重置T1初值4mS=0F830H(主频为6MHZ时,五位显示完毕共需20MS,即50HZ的显示频率
MOV TH1, #30H ;
PUSH ACC ;
PUSH PSW ;
MOV A, #05H
DEC LEDX ;变换轮流标志
CJNE A, LEDX, OB1 ;
OB1: JC OB3 ;
OB2: MOV A, LEDX ;
MOV DPTR, #TBJ ;
CLR C
RLC A ;
ADDC A, 2CH ;
JMP @A+DPTR ;
TBJ: LJMP OUTLED1 ;
LJMP OUTLED2 ;
LJMP OUTLED3 ;
LJMP OUTLED4 ;
LJMP OUTLED5 ;

OB3: MOV LEDX, #05H
AJMP OB2
OUTLED1:CLR LED01 ;接通个位LED共阴极公共端
SETB LED02
SETB LED03
SETB LED04
SETB LED05
MOV LED, LED1 ;输出个位字码
LJMP LED6
OUTLED2:SETB LED01 ;十位LED阴极选通
CLR LED02
SETB LED03
SETB LED04
SETB LED05
MOV LED, LED2 ;输出十位字码
LJMP LED6
OUTLED3:SETB LED01 ;百位LED阴极选通
SETB LED02
CLR LED03
SETB LED04
SETB LED05 ;
MOV LED, LED3 ;输出百位字码
LJMP LED6
OUTLED4:SETB LED01 ;千位LED阴极选通
SETB LED02
SETB LED03
CLR LED04
SETB LED05
MOV LED, LED4 ;输出千位字码
LJMP LED6
OUTLED5:SETB LED01 ;万位LED阴极选通
SETB LED02
SETB LED03
SETB LED04
CLR LED05
MOV LED, LED5 ;输出万个位字码
AJMP LED6 ;退出本显示程序
LED6: POP PSW ;
POP ACC ;
RETI ;
;$$$$$$$$$$$$$$$$$$$$$$$$$$$$$$$$$$$$$$$$$$$$$$$$$$$$$$$$$$$$$$$$$$$$$$$$$$$$$$$$$$$$$$$$$$$$$$$$$$$$$$$$$$$$$$$$$$$$444
; INT0中断
;(启动计数指令到达)
RUNINT0: CLR EX0 ;暂时屏蔽INT0中断
MOV TL0, #00H
MOV TH0, #00H
SETB TR0 ;启动计数
SETB EX1 ;允许停止计数指令的输入
SETB EX0 ;允许重新计数指令的输入
RETI
;$$$$$$$$$$$$$$$$$$$$$$$$$$$$$$$$$$$$$$$$$$$$$$$$$$$$$$$$$$$$$$$$$$$$$$$$$$$$$$$$$$$$$$$$$$$$$$$$$$$$$$$$$$$$$$$$$$$$444
; INT1中断
;(停止计数指令到达,并计算计数值)
RUNINT1: CLR EX0 ;暂时屏蔽INT0中断
CLR EX1
CLR TR0 ;停止T0计数
MOV X1, TL0 ;读计数值
MOV X2, TH0 ;
RUNIN0OUT: MOV TH0, #00H ;
MOV TL0, #00H ;
SETB EX0 ;这里暂时不启动T0,及INT1了
RETI
;$$$$$$$$$$$$$$$$$$$$$$$$$$$$$$$$$$$$$$$$$$$$$$$$$$$$$$$$$$$$$$$$$$$$$$$$$$$$$$$$$$$$$$$$$$$$$$$$$$$$$$$$$$$$$$$$$$$$44
; (RUNBCD)处理子程序
;以下为两字节转5位BCD的正式程序,入口条件:R1,R0位待转换16进制的两字节数据,转换后的5位BCD码放到R6,R5,R4,R2,R中
RUN5BCD: CLR C ;实际上此时R4>1,86,9FH
MOV R7, #00H ;
MOV A, R0 ;
SUBB A, #10H ;除数10000=2710H
MOV R0, A ;
MOV A, R1 ;
SUBB A, #27H ;
MOV R1, A ;
INC R7 ;
JNC RUN5BCD ;减的够转RUN5BCD
DEC R7 ;减不够则把R7回减1,并把刚才R1,R0值回加
MOV A, R0 ;
ADD A, #10H ;
MOV R0, A ;
MOV A, R1 ;
ADDC A, #27H ;
MOV R1, A ;此例R1,R0不会进位就不存进位值了
MOV A, R7
MOV R6, A ;得万位BCD码
MOV R7, #00H ;
RUN5BCD1:MOV A, R0 ;
SUBB A, #0E8H ;除数1000=03E8H
MOV R0, A ;
MOV A, R1 ;
SUBB A, #03H ;
MOV R1, A ;
INC R7
JNC RUN5BCD1 ;
DEC R7 ;减不够,回减R7,并回加刚才所减值
MOV A, R0 ;
ADD A, #0E8H ;
MOV R0, A ;
MOV A, R1 ;
ADDC A, #03H ;
MOV R1, A ;
MOV A, R7
MOV R5, A ;得千位BCD码
MOV R7, #00H ;
RUN5BCD2:MOV A, R0 ;
SUBB A, #100 ;除数100=
MOV R0, A ;
MOV A, R1 ;
SUBB A, #00H ;
MOV R1, A ;
INC R7
JNC RUN5BCD2 ;
DEC R7 ;实际上此时R1,R0>99
MOV A, R0 ;
ADD A, #100 ;
MOV R0, A ;
MOV A, R7
MOV R4, A ;得百位BCD码
RUN5BCD3:MOV A, R0 ;
MOV B, #10
DIV AB ;除数10=
MOV R3, A ;得十位BCD码
MOV R2, B ;得个位BCD码

; 以下为BCD码转共阴极LED显示码子程序

MOV R0, #4BH ;置指商的首址(万位)3b,9a,c9,ff
MOV R1, #05H ;转换LED的个数
MOV DPTR, #TAB
MOV A, R6 ;
MOVC A, @A+DPTR ;
MOV R6, A ;
MOV A, R5 ;
MOVC A, @A+DPTR ;
MOV R5, A ;
MOV A, R4 ;
MOVC A, @A+DPTR ;
MOV R4, A ;
MOV A, R3 ;
MOVC A, @A+DPTR ;
MOV R3, A ;
MOV A, R2 ;
MOVC A, @A+DPTR ;
MOV R2, A ;
RET
;--------------------------------------------------------------------------
;采用五位共阴的数码管
;P1.0接数码管段码的(a) P1.1(b).P1.2(c).P1.2(d).p1.4(e).p1.5(f).p1.6(g)
TAB: DB 10111111B ;11000000B ;0
        DB 10000110B ;11111001B ;1
        DB 11011011B ;10100100B ;2
        DB 11001111B ;10110000B ;3
        DB 11100110B ;10011001B ;4
        DB 11101101B ;10010010B ;5
        DB   11111101B ;10000010B ;6
        DB     10000111B ;11111000B ;7
        DB     11111111B ;10000000B ;8
        DB   11101111B ;10010000B ;9
;--------------------------------------------------------------------------------

;$$$$$$$$$$$$$$$$$$$$$$$$$$$$$$$$$$$$$$$$$$$$$$$$$$$$$$$$$$$$$$$$$$$$$$$$$$$$$$$$$$$$$$$$$$$$$$$$$$$$$$$$$$$$$$$$$

END

楼主:
六楼的大哥!十分感谢你的帮忙,谢谢!!!!

网友E:
斑竹你太无耻了,凭啥子要删我的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斑竹你太无耻了,凭啥子要删我的帖子
斑竹删得好.看在斑竹删的份上我再来谈一下我上面编的程序的若干问题.
其实由于实在是忙,上面的程序其实没经过实际测试,只做了回格式语句错误的检测.
刚才注意到上面的程序里的,我忽略了P1.7端子在作为BCD输出口和个位共阴极数码管的公共端双重输出时带来的冲突问题,若执行上面的程序,则会出现个位数码管始终不亮的问题.解决办法是把T1中断程序里的"MOV LED, LEDX ;"放在输出LED公共端处理步骤之前,这样,P1.7会马上改正正确的值.具体修改部分如下:
OUTLED1:MOV LED, LED1 ;输出个位字码
CLR LED01 ;接通个位LED共阴极公共端
SETB LED02
SETB LED03
SETB LED04
SETB LED05
LJMP LED6
OUTLED2:MOV LED, LED2 ;输出十位字码
SETB LED01 ;十位LED阴极选通
CLR LED02
SETB LED03
SETB LED04
SETB LED05
LJMP LED6
OUTLED3:MOV LED, LED3 ;输出百位字码
SETB LED01 ;百位LED阴极选通
SETB LED02
CLR LED03
SETB LED04
SETB LED05 ;
LJMP LED6
OUTLED4:MOV LED, LED4 ;输出千位字码
SETB LED01 ;千位LED阴极选通
SETB LED02
SETB LED03
CLR LED04
SETB LED05
LJMP LED6
OUTLED5:MOV LED, LED5 ;输出万个位字码
SETB LED01 ;万位LED阴极选通
SETB LED02
SETB LED03
SETB LED04
CLR LED05 ;
LED6: POP PSW ;
POP ACC ;
RETI ;
另外我还是重审一下,以上程序还得大家自个去验证,我无非提个思路,若发觉实际发现有什么问题可以询问,我尽量给解决.

网友F: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char table1[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
unsigned char tabl2[8]={0},DISP,i;
long int x5,x3,x6;

void xianshi()
    {  DISP++;
      if(DISP==0x8)
DISP=0;
   switch(DISP)
      {  case 0:{P2=~0X7F;P1=tabl2[0];break;}
 case 1:{P2=~0XBF;P1=tabl2[1];break;}
 case 2:{P2=~0XDF;P1=tabl2[2];break;}
     case 3:{P2=~0XEF;P1=tabl2[3];break;}
         case 4:{P2=~0XF7;P1=tabl2[4];break;}
 case 5:{P2=~0XFB;P1=tabl2[5];break;}
 case 6:{P2=~0XFD;P1=tabl2[6];break;}
     case 7:{P2=~0XFE;P1=tabl2[7];break;}}}//    7段码显示子程序

void suanchu()
{
unsigned char x0,x4;
     x4=TH0;x3=128;x5=0;
for(x0=8;x0>0;x0--)
{
x3=x3*2;
x4=x4>>1;
if(CY==1)
x5=x5+x3;
}
x6=x5+TL0;
}                                        //计算TO的数

void jisuan()
  {tabl2[0]=table1[x6%10];
tabl2[1]=table1[x6/10%10];
tabl2[2]=table1[x6/100%10];
  tabl2[3]=table1[x6/1000%10];
  tabl2[4]=table1[x6/10000%10];
tabl2[5]=table1[x6/100000%10];
tabl2[6]=table1[10];
tabl2[7]=table1[10];}                //TO的各位码

void ti() interrupt 0
{
TR0=0;
suanchu();
jisuan();
while(P3_6==1)
xianshi();
TR0=1;
}
                                     //中断停止计数并显示

main()
{
TMOD=0x05;TL0=0;TH0=0;                //TO方式1
while(P3_6==1)xianshi();              //P3。6开始计数
TR0=1;
IT0=1;IE=0x81;                        //允许中断 开中断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