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9):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s7-200和HMI通讯时,我的cpu224的地址时2,HMI的地址是1  波特率都设置的9600 ,端口movb 0A smb130  但是却无法通讯,无法启动设备 HMI中按钮的地址与plc中的也保持一致。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同样的问题

网友B:
HMI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

楼主:
“小孩”大哥你好,我用的HMI是深圳同辰的,问题现在解决了说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他家的HMI和200通讯时 要求要“偶校验”我开始的时候定义200 PORT1口为无校验 屏也设置的无校验,所以不能通讯。他家的屏性能还可以,我用了5.7“和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