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9):
跪求中,也就是MPI与MPI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A:
MPI连线就是3,8连线。第3针对第三针,第8针对第8针,考究一点焊割地线也搞个接地。

MPI引脚已经在MP277使用手册附录中已经说明。

如果组态入网络,请您添加330欧姆终端电阻。

建议使用西门子的总线连接器。

楼主:
可是西门子自带的MPI电缆,好像是接了四条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