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9):
刚学PLC,梯形图还不熟悉,现在在学习中有几个疑点,希望大家不吝请教:
梯形图是:
LD Y1
OUT Y0
LD X0
OUT Y1
这个问题请问:当Y1 在ON时,Y0会不会也处于ON??

网友A:
第一个扫描周期X0接通Y1,第二个扫描周期Y1接通Y0。由于扫描周期是毫秒甚至是微秒级的,所以你看到时是Y1、Y0同时接通。
具体可到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star=25#981581 看看。

楼主:
2楼的大哥,梯形图不是从左往右从上到下运行的吗?
没有命令,它能重新扫描吗?

网友B:
第一个扫描周期X0接通Y1,第二个扫描周期Y1接通Y0。
x0状态不变,那么输出就不会变。周期性扫描,不停的进行。还是看看最基本的plc再说吧

楼主:
呵呵,有些东西是较难看到的了,学到什么地方,如果发现有不明白的问题,最好能马上找到答案,这样学得才快嘛

网友A:
三楼的兄弟:梯形图不是从左往右从上到下运行的吗?它碰到程序最后的“END”后就自动返回到开始处重新扫描。它不需要什么命令,只要你不断电它就一直扫描到PLC 坏掉为止(那可能要20年!)。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用了X0、X1、COM,那我在梯形图可不可以这样用输入点:
LD   X0
ANI   X1
OUT   Y0
LD   X1
ANI   Y0
AND   X0
OUT   Y2

网友A:
如图:X0接通时(X1的常闭已经通了),Y0通;当X1按下时Y0断开、如果X0还没有断开那么Y2就通了。象这种简单的程序,下载一个三菱仿真软件就可以自己实验,不需要发贴问别人了。自己反复实验的结果印象更深刻。到这里来看看,好象这里更适合你学习基本知识: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star=25#981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