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问题

楼主(2008-07-29):
一台长期停机的设备,开机发现按按钮不动作.三菱的plc按按钮时输入红色的led如数闪亮,输出的led不亮,也就没动作.电源和运行灯亮.各位前辈看看是啥原因?与机内的电池有无关系?

网友A:
看下程序还在不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FX有的不用电池的;

网友C:
长时间不用的PLC可能程序丢失了,也可能是输入回路中的某个信号没有到位而造成的没有输出。

楼主:
型号
FXON-60MR

网友C:
那应该是电池没电程序丢失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电池没电程序丢失了吧。

乱讲;
FX0N里根本没有电池;

网友D:
1、用电脑通讯看,程序有没?
2、在监控状态看是那个外部条件没满足。

网友E:
看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