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9):
各位大侠,帮帮忙。
我以前都是使用OMRON,现在接触三菱,有些应用指令不大明白,请教一下。
想在三菱FX2N中使用移位指令SFT,可就是不会,乱写了几句,望高手指点。谢谢!

0 LD   X001                             //X001不良信号
1 OUT  M0                              //怎么给sft付初值
2 LD   X002                             //X002移位信号
3 SFTL M0 M10 K7 K1               //这里的参数怎么设置,我想移位7位?
12 LD   M17                            //X003复位信号
13 OUT  Y000                         //具体怎么写?
14 LD X003
15 ZRST M10 M17
18      END

网友A:
您要实现的功能是?X0按下,M0=1 X1按下,依次置位M10~M17?X2按下,复位M10~M17且可以重新开始?
那么您可以看看以下的程式:

网友B(2008-11-14):
你好,上面的楼主,请教一下,上面的移位指令是检测到上升沿后,每过一个周期移位一次是不,还是每按一次X1移位一次啊
我们老师没教这条指令

网友C:
上升沿信号,只能是在接通的那一个扫描周期内有用,以后的扫描周期就不会再起作用了

网友B:
首先感谢上楼大侠的答复。
     是啊,就是和SFTLP指令一样,但是在接通的那个扫描周期,是否会依次置位呢?我的理解是每检测一次上升沿,移位一次并且在上一次的基础上移动一位

网友C:
只要仿真下就能看到效果了
上面的效果是X0第一次接通时M10通
X0第二次接通时M11通,M10同时保持接通

网友B:
非常感谢上面的答复!受益匪浅

网友D(2010-09-30):
www.peixunplc.com 这是苏老师的网址,PLC的问题他可以忙你解决。我就是在这里认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