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30):
我的本本没有com口,买了个usb转com的口,按上驱动后,不能与plc联机,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呵呵;USB转串口不适用;带是电脑及PLC到卖的地方多试几种;

网友B:
USB转串口,只有台湾那种的才可以转,国产的几乎是不行

网友C:
胡说了,市场上的基本都能用只是好使不好使(连续使用时间问题),你查一下与PLC联的电缆是否能用,欧姆龙的RS232口定义与计算机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