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30):
我的本本没有com口,买了个usb转com的口,按上驱动后,不能与plc联机,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原因只有一個,USB轉換器太爛。

网友B:
我还没遇到不能联的usb-rs232,你查查与PLC联的电缆是否正确

网友C:
最好是原装的USB-232线,否则其它的可能会连不上。或者买那种PCMCIA卡,这种基本都能连的,价钱大概在100~200之间。

网友D:
你买一个叫“力特”的usb转串口的就能用,50-80元

网友E:
呵呵;USB转换器太差,也有可能是你的编程电缆太差,在台式机上可以,但转换后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