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30):
一条长10M左右的笔直流水线上, 用一台三菱PLC模块,5个光电传感器控制四个电动机正反转, (来实现多个物品在一直线上不堆积的运行并且物品与流水线的首尾传感器接触后采取反转的永不停止的来回运行)

备注:中间的传感器是控制物品不在同一区域堆积作用的,最边上2个传感器是用来控制流水线正反转.

网友A:
没读懂,不知你这个流水线分成了几段,物体数量有多少,数量是否会增加还是恒定不变。QQ:153959404

楼主:
分四个区,每个电动机控制一个区, 我的QQ:402399484

网友B:
呵呵,程序很简单,关键是自己多试多练

网友C:
楼上 的老兄, 你从来没有实际行动过,到哪里只会说一句:“程序很简单,关键是自己多试多练”,记住--------------人家是来咨询问题的 不是来看你说风凉话的~!!!!!!!!!!!!!!!!!!!!!!!!!!!!!!!!!!!!!!!

网友C:
5个光电传感器; 红色为4个电动机和它们带动的四个区域; 淡绿色为负载的物品, 紫色为运动方向; 中间的传感器是控制物品不在同一区域堆积作用的,最边上2个传感器是用来控制流水线正反转. (图附不上 , 对不起啊)

假设下 , 总共四个区 , 不累积, 再+正反转   在我看来4个电机的正反转 就需要8个输出点了.....,  5个传感器接受的10个指令信号不会不会有冲突,,,,,,,??

不管怎样   还是要谢谢楼上的这位朋友,    另   , 有朋友能想到方法吗?

网友C:
不会发图啊, 要图的联系我好吗? QQ  40239984
图其实很简单的, 每个电动机控制一个小区, 四个小区连在一起,组成一条流水线,5个光电传感器分布在每个区的首尾

网友C:
对不起打错了 QQ 402399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