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30):
请问各位,调变频器频率如何知道其电机的转速呀,是不是有公式?,
谢谢先!!

网友A:
第一个办法,先知道变频器负载电机的转速(或为几极电机).变频器输出50Hz时,电机运行到全速;25Hz时,电机运行到一半的速度.10Hz时,电机是全速五分之一的速度;
第二个办法,通过参数设置,可让变频器的操作面板直接显示电机的转速.即由显示输出频率改为显示输出转速.

楼主:
请问那怎么别人又说与极数有关系呢,

网友B:
不清楚樓主在學校里學習的時候有沒有接觸過n=60f/P這個公式呢?
轉速等于60乘以頻率除以電機極數

网友C:
电动机的转速 与极数.频率.转差率.有关

楼主: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