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30):
变频器应用随笔(一)

运行方式:有的变频器不能直接用面板控制起/停,须将控制端子的正转或反转连通,即先用端子确定其电机转向,再用面板控制起/停.

变频器驱动变极电机时,按高速接法连接,然后调速运行.用较低速度运行的,也可按中速接法.

对于三相角接220V的小功率电机,换用变频器时,可将电机接成星形,则直接可用380V的变频器驱动了.其输出功率不变.比采用降低变频器输出电压的方式,优越得多.

在电源容量数倍于变频器容量时,会使输入电流的谐波成分增大.整流二极管及电容的损耗增大易损坏,须加装输入电抗器.在输入侧加装电抗器,能提高功率因数,减轻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影响,且对防雷击有一定的效果.

加装输出电抗器,可改善电流波形,降低电机运行噪声.节电效果有所提高.

现场仪表有干扰时,调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应能改善或消除.大功率电机的载波频率要适度调低.起动困难时,除转短提升\起动曲线的调整外,可降低载波频率试之.

对运转惯性大而又对停车时间有要求的,须加装制动(刹车)单元和制动电阻.参数上应调为减速停车.

驱动潜水泵电机时,因其额定电流较一般电动机大,需选用功率大一档的变频器.

变频器单机用做恒压供水控制时,可采用减速停机方式,类似于软停机,以避免水锤效应的产生.但一拖几或工频旁路时,停机方式应为自由停车.否则在运行中切换,由电机绕组产生的反电势易使接触器跳火,冲击变频器的逆变模块.

对转矩提升参数的设置,应试验和慎重为之.调整过高时,即低频率时电机端电机过高,使电机绕组过励产生磁饱合现象,使转矩大为减小,电机发出嗡嗡声,但不能转动,测量输出电流大幅度增加,易跳OC故障.遇有此类状况,将转矩提升的参数变小,往往能解决.

须更改参数时,但修改不了,可能已进行了参数保护的设置或因某种原因,限制了该功能的设置,可设置相关参数取消参数保护,也可直接进行参数初始化操作.

对粉尘较严重的使用场所,需督促使用方,定期清扫和吹尘,并采取一定的防尘措施.

对小功率变频器(1kW以下)接线时应注意,最好先看一下铭牌的电压级别标注,为220V或380V.如为220V的,电源输入往往也是三个端子:R,S,T,应接入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误接入三相380V时,上电即会损坏变频器.不少用户吃过这个亏. 希望变频器厂家,在端子上能注明.

变频器的电源引入,一般用一只空气断路器即可.当接入接触器时,只用作保护时跳闸.不可用此接触器的通断来进行起/停操作,应用端子或面板来控制.当用接触器的通断来进行起/停操作时,造成变频器内的储能电容反复充放电,会缩短电容器的寿命和对整流模块造成冲击.

信号屏蔽线,采取一端接地的方式,两端接地会导致环流的产生,引入干扰.

易落雷地区,须在变频器的进线附近,安装避雷器, 并就近可靠接地,以预防雷击的发生.

变频器均是按四极电机的额定电流设计的,应用于极数较增多的电动机时,因电机的额定电流较大,须加大变频器的功率容量.

由于变频器的输出线路中,有高频泄露电流,故电机外壳或控制柜外壳有麻手现象,须将此两者可靠接地.不能用普通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做为电源开关.必须加装漏电保护开关的,须加装变频器专用的.或用隔离变压器来进行电源隔离,以避免漏电开关的跳闸.另外,降低载波频率,也能有效减小漏电流值.

变频器的电源引入,要采用空气断路器,不应采用熔断器,当一相熔断器熔断或接触不良时,易造成缺相运行,对变频器和电动机均不利.

测量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很少有达到较高平衡度的,因整流器件的参数差异或导线线径的差异,会造成较大的输入电流的差异,根据经验,不平衡度在30%以内,甚至稍大一点,可认为正常.

使用工频电源电动机能工作,但用变频器后,却频繁跳闸,如OC故障.这是电机绕组的绝缘已存在薄弱环节,但在工频正弦交流电压下,尚未进入绝缘击穿状态.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虽近似于正弦波,但其输出电压波形为几十kHz的高频脉冲列,将引发较高的感生尖脉冲电压,使电机绕组易发生匝间短路或处于半击穿状态,产生瞬态故障电流的幅值,引起故障停机.

旷野之雪
2008-7-30

网友A(2014-02-17):
收藏了 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