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7-30):
哪位仁兄接触过直线电机啊?直线电机的好坏怎么测量啊?是不是和一般三相电机测定子绕组那样测量啊?

网友A:
直流电机一般由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组成,按其接法可分为他励、并励、串励和复励。要检查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是否接地,方法同一般三相电机测定子绕组那样测量,同时要检查换向片和升高片是否有断条,片间是否短路,碳刷和刷扼是否正常,换向器同心度是否在要求范围,用手盘车是否正常等,一切正常后开机运行,检查电机运行的各个技术参数和电机的火花等级电磁噪声和机械噪声是否正常

网友B(2010-03-01):
现在国内基本上还是没有办法评价直线电机的好坏的。因为标准还咩有指定出来。基本上还是那样的了。
企业文化
经营  理念:微纳科技,引领未来
企业  精神:用心经营,追求卓越
企业价值观: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企业绩效观: 杰出的营销能力,有效的整合能力
           超群的盈利能力,扎实的成长能力
           卓越的品牌能力,超强的凝聚能力
工作  理念:只为成功找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有问题是方法不对,有困难是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