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30):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接近开关不坏吗!我们这都是220伏的!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它的工作环境太潮湿了

网友B:
有可能是驱动的负载太大所造成,

以上``

网友C:
我们这里代理的西门子有在苛刻条件和超负荷工作条件的接近开关

网友D:
电压不稳

网友E:
接近开关爱坏
接近开工是宽电压的吗你可以换成DC24V的这样可以好一点的。有的不是啊我厂的接近开关好像是DC10--30V的只有光电开关是AC24-250 DC12-250别的我未见过啊

网友F:
有,就是用带有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浪涌保护的接近开关,我公司有M8~M30的电感式接近开关,均带有反极性保护,过载保护,短路保护(短路或过载时,电流被恒定为10mA),浪涌吸收保护,性价比极高,质保两年,保证您用起来好用。如果有兴趣可以试用一下,联系方式:QQ:233340738     淘宝店铺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rememberme1314   TEL:0577 57105995  FAX:0577  57100097   公司主页  www.cleicn.com